matlab中设计的FIR滤波器系数如何导出来呢

楼主(2009-05-12):
你好,我用matlab设计了数字滤波器,其中有几个半带滤波器的taps也太高了,看他的系数真是烦人,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把它导出来呢?
这是我写做的半带滤波器
h2=fdesign.decimator(2,'halfband',4460,120,96000);
H2=equiripple(h2);
谢谢。我只能通过fvtool里面的选项来看系数,但是不知道怎么才能以文档的形式保存下来,有个export,但是出来的是图片~~

楼主:
方法记下来了,还没有试,不过真的蛮感谢的

网友:
好像在设计滤波器的GUI下面有个菜单可以设置直接导出为.vhd或者.v格式
具体不怎么记得了
很久没有用了
不过你可以搜搜看

楼主:
谢谢楼上的,你说那个方法是用在fdatool里面的。可以生成这个东西。我现在就是想把设计好的系数导出来,再导入到FDAtool里面生成DHL代码呢。
但是我不会用fdatool来设计半带滤波器和CIC补偿滤波器。只能用matlab指令fdesign慢慢来
然后用fvtool看系数,但是fvtool里面那个export出来都是图片
麻烦啊~~~

楼主:
二楼的方法也用过的,不过只能一个一个的复制粘贴,而且好像没有fvtool里面看到的系数精度高。

网友(2009-07-01):
这个问题好像有点小复杂,没用过那个fvtool

网友:
数据恢复www.butianshi.com

提供全国范围内的数据恢复、硬盘修复,RAID数据修复,数据修复,SQL数据库恢复以及各类文件修复、各类文档、压缩文件密码恢复服务,我们专注于磁盘阵列数据修复相关技术及硬盘软硬件故障数据修复技术的研究。电话:010-51652340(24小时)服务。
数据恢复http://www.butianshi.com/
硬盘数据恢复 上海做网站 上海网站建设 上海空调维修

网友(2010-04-30):
好像可以 但是生成好多系数 看不懂 我觉得不可能有那没多系数啊

网友(2010-07-29):
用fdatool里面的export导出系数到workspace里面,如果你想要打印到文件,在使用fprint打印变量就好了啊!

网友(2010-11-10):
回复 楼主:

    共同学习

网友(2010-12-11):
不能显示出来直接复制粘贴吗

网友(2011-05-03):
用fdatool设计,在file中选择export,在对话框中“export to”选择coefficient file,保存后打开这个文件就是系数了

网友(2012-06-08):
2种设计方法的导出方法不一样
1. 如果是fdatool工具 那就简单了 直接可以保存系数 先设置滤波器参数 观察频谱响应如果符合要求 产生系数而后指定系数量化位宽 最后将系数另存导出  不同版本的matlab大同小异  对数字设计而言  最好导出2进制的系数  linux版本的matlab支持 而window版本的matlab不支持 只能导出16进制的

2.如果是命令生成的系数 那就需要先进行位宽转化而后按行 写入到一个文件中 parameter.txt

网友(2012-07-24):
fdatool刚开始学,MARK一记

网友:
用export导出到workspace,就可以了

网友(2012-08-23):
FDAtool,可以导出啊,我经常导成xilinx的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