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采样保持电路的谐波问题

楼主(2009-05-12):
我做了一个一级折叠gainboost运放,接成电容翻转式的采样保持电路,单仿建立时间和建立精度都是对的,达到了设计要求,但是一仿FFT(输入为奈奎斯特频率),就发现在低频处有一较大谐波,我的开关都是采用的理想开关,就不知道怎么回事,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
无图无真相啊

同学

网友:
多低处啊,是直流信号?上图看看呵

楼主:
补FFT的图

网友:
建议使用16点FFT,没必要1024点。

网友:
16 point fft?? 这是为什么?

网友:
很不错的东西啊

网友:
求助

你好! 我现在也在做采样保持 电路,对于采样保持电路中,输入共模电平和输出共模电平一定要相等吗?我现在运放已经做好了。可是采样仿真时候根本就不对,相差太远了。正在痛苦中呢。理想开关怎么加入的?

网友:
你取点间隔(采样频率)是多少? 看起来是取点间隔太长了。低频那根是不是就是HD2呢

网友:
从图形来看,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输入共模和输出共模应该要相等。我做的是一样的,因为我的采保电路采用的是单电容翻转式的,电路工作期间采样阶段有一个单位增益缓冲过程,输入输出短接。
若你的电源电压为1.8V,开关最好用自举开关,这样的非线性失真要小一些。
我也是刚开始做模拟电路设计,上面的只是自己的一点建议,仅供参考,呵呵

网友(2010-07-11):
借问一下,库中理想开关是四端器件,怎么设置呀?

网友(2018-04-08):
回复 网友A:

   您好,我毕设在做流水线a/d转换器,现在在做采样保持电路的设计和仿真,想问问您能不能给点经验指导或者问你一些问题呢,谢谢

网友:
开关都是采用的理想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