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两个波形的同步怎么产生?

楼主(2009-05-12):
大家帮帮我,其中三角波的频率是5KHz,梯形波是100个阶梯一个周期,上下对称,希望频率可调

网友:
三角波整流一下,用个比较器,控制一个恒流源,给一个电容充电。

楼主:
请问版主我三角波整流就是把负半轴的翻到正半轴吧,我不是学电的,还请版主给我详细的指导

网友:
没有看明白,你是要产生波形呢,还是要同步?同步时什么意思

网友:
可能有多种做法了。这里也只是一个大概的思路。整流就像你理解的那样,把负半周期的电压整成正的。或者看情形反相一下。用比较器生成个方波(或者用微分),然后用类似charge pump的原理。楼主可以参见鉴相器的设计。比如Razavi的Design of Analog CMOS Integrated Circuits一书中Figure 15.28/29。 另外用开关电容的方式也可以。参见下边这篇文章figure3B。
http://technologyinterface.nmsu.edu/3_3/3_3g.html

也会有其它方法,只是想到这

网友:
没有看明白,有哪个波形来产生哪个波形啊?

网友:
下边是用switched capacitor实现的一个电路。先用整流得到一个方波,用它来控制开关电容。图示的运放构成一个积分器。由于是开关电路,形成的对一个直流输入的积分输出是阶梯形的。

楼主:
开关电容很容易买到吧,这种阶梯能有多少个呢

网友:
楼主要做什么用的???

网友:
把锯齿波微分一下, 就是方波了。方波的上升下降沿去给一个电容充电。

楼主:
我是要输入一个功放来驱动

网友(2009-06-16):
边缘效果恐怕不好吧,咋处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