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uc845单片机下载程序的问题

楼主(2009-05-12):
我用串口下载程序的时候,编的一个方波程序能下载,后来又编了一个串口程序就不能下载了,总是报错,提示下载失败
哪位大约晓得是怎么一回事的请解释一下!!

网友(2009-12-14):
可能是AADUC芯片坏了

网友:
可能是你的下载线有问题

网友(2010-01-24):
1、检查设置aduc下载状态的控制脚是否正确;
2、检查代码段是否超过规定长度,如果超了,在项目选项卡里设置下;
3、检查芯片是否正常,就是上电串口是否回传ID信息;
4、晶振正常不,不行换一个试验下,这款单片机不接晶振也能工作,不过出口通讯必须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