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0M pll 版图后仿真和前仿差别很大的问题

楼主(2009-05-13):
用SMIC018工艺设计的电荷泵结构的480M PLL,VCO用的环形震荡器,结构版图后仿真发现VCO和前仿差别很大,比如同样1.3v 控制电压下,前仿500M,后仿真只有300M,我已经将每级布线延迟尽量减小了,但还是不理想。不知是不是SMIC model问题,还是本来就应该这样,我设计余量留小了?

网友:
是LC的还是Ring的?如果LC的500MHz掉到300,好像是你的版图有点问题
一般前后防100MHz左右,不过不排除Model的准确度。

楼主:
是ring的,发现每级联线作屏蔽时,致使寄生电容有点大。但也不至于差这么多。SMIC mos model对较高速应用应该很成熟吧?

网友:
死亡率很高呢

网友:
Model 是没有问题的,我们都用了那么多年了,你自己看一下屏蔽线贡献了多少电容,然后每个stage的推动能力是多大,

要是你的屏蔽都有50f F 了,然后你的MOSFET都很小,那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SMIC018工艺设计的电荷泵结构的480M PLL,VCO用的环形震荡器,结构版图后仿真发现VCO和前仿差别很大,比如同样1.3v 控制电压下,前仿500M,后仿真只有300M,我已经将每级布线延迟尽量减小了,但还是不理想。不知是 ...

会不会是VCO的电压掉的太多了

网友:
看你后仿的vctrl是否在VCO线性工作范围内,这才是关键。

楼主:
是屏蔽线贡献电容过大,导致Vtrl超出VCO控制的线性区。但我用calibre pex提取的计生参数,寄生 R C是个很复杂的网络,我很难评估寄生电容具体为多大,不知各位是如何做得。各位流片时VCO控制电压和前仿有多大差别?Thank you。

网友:
想问下,你的整体PLL后仿真是否与前仿效果是否一样?

网友:
掉这么多。

网友(2009-12-30):
ring OSC确实比较叉绝大

网友:
我们公司的ring osc前仿的时候已经比流片出来的慢了,再做后仿真,那就慢更多了

网友:
好好在版图上找找原因,可以用calibre只抽管子试试就知道了,

估计还是你的寄生太大,导致频率下降的厉害

网友(2011-03-14):
恩   受教受教了

网友(2014-11-03):
前仿后仿偏差在10M左右

网友:
1G以内的版图,前后差个10%一般可以接收

网友:
500M以内一般只有5%的差别

网友:
USBPLL? 这种单点的PLL  应该是最好做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