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一个指导!谢谢

楼主(2009-05-13):
有一块板子接口为 :数字 I/O,TTL等级, 8个输入, 8个输出,5V
想用输出端口推动220V继电器,5A左右。
我的想法为,数字 I/O输出端又一光耦放大,推动以PCB继电器,
输入端,就有点犯难了。采集端口有可能是5V--24V设备,这部分开关量怎么做呢?
望懂得人给点建议!

另外,实际在选继电器的过程中发现有5v-220V的继电器可以直接用么不用光耦?

网友:
一个可能的方法是用比较器做输入端的检测
继电器长期使用没光耦可靠,还有相应速度问题

网友:
采集端口输出信号加限幅,可以直接用5V-220V继电器,只要你不存在隔离问题

网友:
驱动能力够,不用隔离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