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急切求助: MATLAB中出现Undefined command/function 'firl'

楼主(2009-05-13):
由于毕业设计需要使用MATLAB, 第一次接触,仿照书上例子写了一个FIR滤波器 程序为:

wp=0.5*pi;ws=0.66*pi;
wdelta = ws-wp;
N = ceil(8*pi/wdelta)
wn=(ws+wp)/2;
b = firl(N,wn/pi,hanning(N+1));
freqz(b,1,512)

保存在了一个.m文件中,debug-》run的时候 出现:

??? Undefined command/function 'firl'.
Error in ==> fir1 at 5
b = firl(N,wn/pi,hanning(N+1));

请问是什么原因啊? 该如何解决? 小弟第一次使用MATLAB, 太多不懂,但迫于毕设压力又没有时间细学了,不知哪位高手予以解答,不胜感激!

楼主:
谢谢了 可是run 后出现结果为

ans=1 而没有幅频曲线图 怎么回事啊?

还有一个问题
另一个仿照书上的文件 :
wp=0.5*pi; ws=0.66*pi;
wdelta=ws-wp;
N=ceil(8*pi/wdelta)
if rem(N,2)==0
    N=N+1;
end
Nw=N;
wc=(ws+wp)/2;
n=0:N-1;0
alpha=(N-1)/2;
m=n-alpha+0.00001;
hd=sin(wc*m)./(pi*m);
win=hanning(Nw);
h=hd.*win;
b=h;
freqz(b,1,512)

debug->run 后出现 :
??? Error using ==> unknown
Matrix dimensions must agree.
Error in ==> filter at 14
h=hd.*win;

这个问题是什么原因啊? 还请指教 谢谢啦!!

网友:
表示你的两个函数需要相同的数据长度,你的数据长度不同,所以会出现这个提示

网友:
这些都比较基础的东西,建议将matlab的数据类型和结构这些看看。

网友:
matlab中的许多运算是基于矩阵的

网友:
注意matlab矩阵运算的长度是否匹配

学会调试,分析问题所在,逐渐掌握经验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