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全差分OTA的工作点问题

楼主(2009-05-13):
大家好,最近正在做一个全差分的OTA,仿真时发现工作点好像不太对,输入短接时输出在1.9V左右(采用5V单电源供电),想将输出调至2.5V左右应该调那部分的参数?运放是采用套筒结构。请各位指点,有什么想法请大胆指教,或者有什么材料请发一份,都可能对我有帮助。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上图,否则没法分析

楼主:
电路图:

电路图,最左面的是个偏置电路

网友:
怎么看不清!

网友:
I doubt your CMFB operates properly.

楼主:
哎,这么久了,还是这么多人回。

网友:
公模负反馈给的电压是多少?如果是2.5v的话就调整公模负反馈最下面那个电流镜管子的比例,就可以把输出共模调到你想要值了

网友(2011-03-25):
那只有是你的偏置电路做的不对,要使每个管子最好工作在饱和区!否则将会导致输入失调!进而输出失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