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quartus&verilog测试

楼主(2009-05-13):
我在quartus下用verilog编写了两个模块main和test(如图),

其中test模块是main模块的测试模块。

现想要添加一测试选择信号test_select,使得当test_select为1时,test模块的输出作为main模块的输入;

当test_select为0时,不使用test模块,手动输入测试信号。

请教各位这个信号在哪加?不胜感激~~

网友(2011-05-25):
据我目前所知,貌似测试模块在quartus上是不起作用的,测试信号的输入用**.vwf文件进行仿真测试,要用测试文件的话,要借助第三方软件,如modelsi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