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大虾解答!

楼主(2009-05-13):
FIR数字滤波器 仿照书上写的:

wp=0.5*pi; ws=0.66*pi;
wdelta=ws-wp;
N=ceil(8*pi/wdelta)
if rem(N,2)==0
    N=N+1;
end
Nw=N;
wc=(ws+wp)/2;
n=0:N-1;0
alpha=(N-1)/2;
m=n-alpha+0.00001;
hd=sin(wc*m)./(pi*m);
win=hanning(Nw);
h=hd.*win;
b=h;
freqz(b,1,512)

debug->run 后出现 :
??? Error using ==> unknown
Matrix dimensions must agree.
Error in ==> filter at 14
h=hd.*win;

检查矩阵维数没问题啊
这个问题是什么原因啊? 还请指教 谢谢啦!!

网友:
h=hd.*winhd是行向量,win是列向量,所以提示你维数错误,可以在前面加一句
win=reshape(win,1,[ ]);   把win变为行向量
从数学角度是这样改,不知道改后还有没有物理意义,我对filter不太懂,呵呵。(做的图在附件)

楼主:
解决了 谢谢啊

网友:
matlab 是矩阵运算,维数不对是常有的。

要会调试,在出问题的行加断点,然后,鼠标停在变量上,可以看到它的值,可以检查维数了!

祝进步、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