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ipce AC交流分析

楼主(2009-05-13):
请问Hsipce可以在某时间之后
再进行.AC的交流分析吗?

网友:
你是想仿真OSC吗?用spectreRF吧。

楼主:
不,我是仿真接SC CMFB共模反馈的运放

网友:
Why not just use a ideal VCVS. If you want to include the loading effect of the CMFB circuit, simply connect it to the amp output asa dummy.

楼主:
若用VCVS
是直接把共模电压当输入点
运放当输出点吗?
需要额外电路吗?

网友:
就像这样,请你自己计算。为了保证负反馈,请正确设定VCVS的gain的正负号

楼主:
_Ryu:
请问VCVS是把(VOCM OUTP),(VOCM OUTN)当作输入
(Vbias VCMFB)当做输出吗?

这两个电源是串联吗?
请问Vbias VCMFB是被控制吗?

网友:
是两个VCVS的串联, Vbias是输入的bias电压,VCMFB是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