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工艺上如何提取VTH的?

楼主(2009-05-13):
步骤如下:
1)固定VDS,VGS在一定电压范围内扫描
2)对曲线求斜率,记录其最大值对应的栅源电压值
3)在该电压处画切线,和VGS的交点对应的就是VTH

请教下VDS固定在什么范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步骤如下:
1)固定VDS,VGS在一定电压范围内扫描
2)对曲线求斜率,记录其最大值对应的栅源电压值
3)在该电压处画切线,和VGS的交点对应的就是VTH

请教下VDS固定在什么范围?

You can simply set it equal to VGS.

网友:
0.1V,在线性区。

网友:
VDS可以在VGS附近波动看看等效VTH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