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帮个忙

楼主(2009-05-13):
matlab中有没有把矩阵中元素替换的命令,比如把所有100替换成101?(subs不是)谢谢!

网友:
应该没有,你可以使用判决然后替换。将所有元素进行检测。这个进行也非常快啊

楼主:
这个我也知道,a(find(a==100))=101,只是不怎么简洁,所以问下有没有直接替换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