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dmemh不能读文件第一行的问题?

楼主(2009-05-13):
编译器:vcs
语言:verilog

用$readmemh读文件到memory中,第一行内容没有写入到memory的0号地址
第一次调用是有成功的
第二次和第三次在其它地方病用就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多为mem加载数据有多个源头。或多次加载。

网友:
引用 楼主:
编译器:vcs
语言:verilog

用$readmemh读文件到memory中,第一行内容没有写入到memory的0号地址
第一次调用是有成功的
第二次和第三次在其它地方病用就出现这个问题

这个应该不会,仔细检查是否有其它地方对同一memory进行操作

网友(2010-01-22):
加个地址上去看看!

网友(2010-05-26):
有可能是数据文件没有产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