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ber仿真全桥的死区设置问题

楼主(2009-05-13):
用saber软件仿真全桥变换器,但是在PWM中加入死区的时候,上每个桥臂的上面那个IGBT总是不按设想的通断,死区好像没用一样,请问各位遇到过这个问题吗?相关的解决方法是什么?多谢各位啦!

网友:
那位高手解析下,也想知道呀。

楼主:
有没有高手帮忙解答一下哈 哭求ing

网友:
新加的空白文章4

曾经,我是一个灰姑娘,幼小的我孤单又辛酸; 曾经,我是一个灰姑娘, 我没有耀眼的美丽和聪慧; 但是, 我有我的努力,我有我的善良; 长大了,我来到美丽的澳大利亚……

个性签名:
------------------------------------------------------------------------------------------------------------------------------
桥这边寂寂无声,因为心死,失了往生的记忆桥那边哀哀呛天,因为心动,忘不掉的牵牵缠缠Lord of the Rings Online Gold

网友:
能把电路传上来看一下吗?

网友(2011-08-22):
同等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