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妹请教基准源的psrr怎么测?

楼主(2009-05-14):
做的带隙基准源,原来测过运放的psrr,但是基准源又没有输入,所以怎么测基准源的psrr呢?

小妹答谢……

网友:
测试信号是从电源注入的.参见下边连接的第3部分
http://focus.ti.com.cn/cn/lit/an/slea049/slea049.pdf

楼主:
就只是电路级测试基准元电路的psrr,是不是就是设置电源的ac amplitude=1 然后仿输出基准电压端的ac特性阿?
小妹再谢!

网友:
建议根据电源允许的工作范围设置AC的幅度。比如5V+/-5%的电源,测试AC就不要超过+/-0.25V.否则电路工作不正常测的结果也没意义。还要做一下扫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