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弱问:allen 书中讲的设计比较器分线性响应和摆率响应两部分,不太明白

楼主(2009-05-14):
新手弱问:allen 书中讲的设计比较器分线性响应和摆率响应两部分,不太明白。请高手给提供些设计比较器的资料吧,最好是基础一点的。万分感谢

网友:
同是新手不大明白
给你顶一下

网友:
me too 顶一下。

网友:
简单说,线性响应就是输入信号差比较小,使得比较器还能工作在运放的状态
而当输入信号差很大,使得比较器中的某些管子工作在截止区,另外一些可能工作在线性区
这时,比较器就不再适合小信号模型分析了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最近调电路,对线性响应有了些理解,不过由于电路需求是信号差都比较小的情况,所以对摆率的情况还不是很了解。

网友(2015-05-13):
拉扎维,运放的大信号带宽,小信号带宽很好的解释了这一点

网友(2016-05-11):
回复 4# nesta 对的,比较器工作在静态工作点附近用小信号,偏离静态工作点,有些管子截止或者进线性区,用大信号,即slew rate

网友(2018-09-25):
回复 4# nesta 那线性响应和摆率响应的分界输入电压是Vid*gm=ID吗?如果输入差模电压大于此值,即是摆率响应,输出基本为一斜线;如果小于此值,即是摆率响应,输出为指数曲线吗?如果大神 如有时间可以解答我的疑问吗 先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