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PICEJ交流分析老出错!求老手

楼主(2009-05-14):
***  level  1  model parameters  ***
   lambda=   0.    /v            kp=   8.63u a/v**2
          ***** job aborted
怎吗回事?
这是我相关的网表,我是新手第一次做ac,可能有低级错误,望高手指点
VDD VDD GND DC 3.3V AC 3.3V
.DC VDD 1.5 3.5V 1
.DC TEMP -20 80 1
.AC DEC 20 1HZ 1MHZ
.PRINT V(6) V(OUT) I(Q1) I(Q2) I(Q3)
.PLOT AC VP(OUT)
.END

网友:
你这个文件是做AC仿真?
应该把.DC 所有的屏蔽掉
而且你里面有没有给器件网表
怎么有q1 q2 q3

建议你看HPSICE手册  里面有交流的例子

ALLEN书上面也有仿真交流的例子

楼主:
不是,我前面的有关晶体管的电路网表没打上来,DC的时候还好好的,添加了AC语句就“job abort”了

网友A:
.AC DEC 20 1HZ 1MHZ 这句话有问题

你的1MHZ 不是10E6 赫兹   是1 毫赫兹

你的M这个单位在这儿代表是毫

.AC  DEC 30 5 1000MEG

这样写就可以了

楼主:
哈!还真是,不愧是老手。不过貌似我的书写错了······误人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AC DEC 20 1HZ 1MHZ 这句话有问题

你的1MHZ 不是10E6 赫兹   是1 毫赫兹

你的M这个单位在这儿代表是毫

.AC  DEC 30 5 1000MEG

这样写就可以了

nod。
还有VDD VDD GND DC 3.3V AC 3.3V这句,
一般ac幅值用1对后面的运算(比如增益等)比较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