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spice库问题(很急)

楼主(2009-05-14):
以前都是用tanner自带的pspice仿真,头次接触hspice,遇到很多麻烦,先谢谢大家能够帮助解决
问题1:
***********************
.lib
'sm119001-1d.hspice' typical

.lib
'sm119001-1d.hspice' diode

.lib
'sm119001-1d.hspice' schd_nw_d4_typical

.lib
'sm119001-1d.hspice' res

.lib
'sm119001-1d.hspice' cap

***********************
以上是一个例子上主电路(运算放大器)测试电路的网表文件一部分,我想知道这是从哪调出来的?
我用的是Hspice2005.03,不知道怎么找?或者怎么实现?

问题2:

*inv.sp*
.option post=2
vcc vcc gnd 5v
vin vin gnd pulse(0,5v,0,0,0,10us,20us)
c1 out gnd 50fF
m1 out vin vcc vcc mpe w=4u l=2u
m2 out vin gnd gnd mne w=4u l=2u
.protect
.lib'~/hspice/lib/level49'mne

.lib'~/hspice/lib/level49'mpe
.unprotect
.tran 1us 40us
.print v(out)
.end
上面的库文件在个人电脑上怎么找到?或者怎么实现?

楼主:
自己顶一下,上面所说的库是自己加进去的吗?谢谢了

楼主:
问一下谁有下面的库,万分感谢!
***********************
.lib
'sm119001-1d.hspice' typical
.lib
'sm119001-1d.hspice' diode
.lib
'sm119001-1d.hspice' schd_nw_d4_typical
.lib
'sm119001-1d.hspice' res
.lib
'sm119001-1d.hspice' cap
***********************

网友(2009-11-17):
上面所说的库是需要自己加的,作为练习库可以在网上找,是由厂商提供的,因为和工艺有关

网友:
库文件要自己下载,放到指定目录下才能够成功调用

网友:
库文件要用.lib 调用

网友:
自己加库,网上随便找,没有的话我给你

网友:
咱们都是新手上路

网友(2009-12-17):
以前都是用tanner自带的pspice仿真,头次接触hspice,遇到很多麻烦,先谢谢大家能够帮助解决
问题1:

***********************
.lib
'sm119001-1d.hspice' typical

.lib
'sm119001-1d.hspice' diode

.lib
'sm119001-1d.hspice' schd_nw_d4_typical

.lib
'sm119001-1d.hspice' res

.lib
'sm119001-1d.hspice' cap

***********************
以上是一个例子上主电路(运算放大器)测试电路的网表文件一部分,我想知道这是从哪调出来的?
我用的是Hspice2005.03,不知道怎么找?或者怎么实现?

.lib 后面是写相应库的路径,在自己电脑上要保存hspice model文件

问题2:

*inv.sp*
.option post=2
vcc vcc gnd 5v
vin vin gnd pulse(0,5v,0,0,0,10us,20us)
c1 out gnd 50fF
m1 out vin vcc vcc mpe w=4u l=2u
m2 out vin gnd gnd mne w=4u l=2u
.protect
.lib'~/hspice/lib/level49'mne

.lib'~/hspice/lib/level49'mpe
.unprotect
.tran 1us 40us
.print v(out)
.end
上面的库文件在个人电脑上怎么找到?或者怎么实现?

.lib 后面是写相应库的路径,在自己电脑上要保存hspice model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