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

楼主(2009-05-14):
我的问题是这样,一个输入端,输入为CPU_SCL时钟,四个输出端(SFP_SCL[0:3]),选通时输出要求为和SCL一样的时钟,只是通过一个四选一的多路器来控制。当选择其中一个输出端输出时,输出为SCL时钟,其它三路为全1。
我写的程序如下:
`timescale 1ns/100ps
module scl(EPLD_CLK_25M,SYS_RESET,MUX_SEL,CPU_SCL,SCL0,SCL1,SCL2,SCL3);
    input EPLD_CLK_25M;
    input SYS_RESET;
    input [1:0] SFP_MUX_SEL;
    input CPU_SCL;
    output SFP_SCL0;
    output SFP_SCL1;
    output SFP_SCL2;
    output SFP_SCL3;

    reg SFP_SCL0;
    reg SFP_SCL1;
    reg SFP_SCL2;
    reg SFP_SCL3;

    always@(negedge CPU_SCL)
        begin
          if(SYS_Reset == 1'b0)
            begin
                  SFP_SCL0 <= 1;
                  SFP_SCL1 <= 1;
                  SFP_SCL2 <= 1;
                  SFP_SCL3 <= 1;
            end
        else
            case(SFP_MUX_SEL)
                2'b00:
                    begin
                        SFP_SCL1 <= 1;
                        SFP_SCL2 <= 1;
                        SFP_SCL3 <= 1;
                        SFP_SCL0 <= CPU_SCL;
                    end

                2'b01:
                    begin
                        SFP_SCL0 <= 1;
                        SFP_SCL2 <= 1;
                        SFP_SCL3 <= 1;
                        SFP_SCL1 <= CPU_SCL;
                    end

                2'b10:
                    begin
                        SFP_SCL0 <= 1;
                        SFP_SCL1 <= 1;
                        SFP_SCL3 <= 1;
                        SFP_SCL2 <= CPU_SCL;
                    end

                2'b11:
                    begin
                        SFP_SCL0 <= 1;
                        SFP_SCL1 <= 1;
                        SFP_SCL2 <= 1;
                        SFP_SCL3 <= CPU_SCL;
                    end
             endcase
endmodule
仿真的结果见附件,不能按要求输出CPU_SCL,不知为什么?

网友:
你的那个25M时钟是干什么的?

对于这个问题,简答点是写一个组合逻辑,而不是时序逻辑。

网友:
不应该用CPU_SCL去锁存CPU_SCL本身,不要使用同步时序设计,直接做组合逻辑4-1即可。
如果一定要使用同步时序设计,则时钟信号至少要比被锁存的信号频率高1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