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波形图的值和对应频率

楼主(2009-05-14):
我是个新人。实习要用到Labview。现在我遇到一个瓶颈:对于一个WAVEFORM DYNAMIQUE,就是一个波形图,我要检测到他的最大值和它对应的频率,另外要用最大值除以根号2,以及知道它对应的频率。请问我应该怎么做呢?我已经知道了怎么求它的最大值和有效值,可是我不能求得它相对应的频率。
第二个问题是,我有一个表格,我知道它的位置,我怎么可以读它的值呢。有没有一个功能块直接允许我直接得到这一结果,谢谢!

网友:
为什么没人回,唉,人气不很旺阿

你的问题有点儿乖张,也可能大家没看明白。让我试着理解一下

你有一个波形,OK,假设是个标准的Sine,所以他有个频率,有个振幅,也有很多杂波(噪声,谐波什么的)。
1,时域范围内,你直接得到了振幅(最大最小值),但你不能得到频率
2,你经过FFT,可以得到频域,最大值对应的就是你的频率。
根号2那部分不很清楚你所指的是什么,如果是n次谐波或者其他什么的,一般都是在FFT后分析。
*建议,首先要分清你拿到的是时域图(示波器得到)还是频域图(频谱仪等)。

对于Table,你把它当成2D数组,所以可以直接在数据后加上个 Index Array 给坐标就行

不知道我说明白了没有。我也就半瓶醋,说错了勿怪,希望你早日成功!!

网友(2009-06-23):
我也觉得频率就是做傅里叶变换之后的曲线最大值。

网友(2009-12-25):
好就没用labview了 怎么不用labwindows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