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tanner 13.0 的l-edit问题,no pins in cell definition

楼主(2009-05-14):
用s-edit生成的tpr网表在l-edit上进行自动布局布线出现的错误。“no pins in cell definition”
用软件自带的example的网表可以顺利通过。
这是为什么。各位大哥大姐们帮帮忙啊。。。谢谢

网友(2013-05-12):
我和你有同样的问题啊!

网友:
一般 APR 須把建的 cell 定義 IO.. 以前 cadence 叫 lef file , synopsys 就不知道.
Tanner 要做到 digital APR , 應該也要把 cell 定義

要去找看使用 SPR  的資料
有人真的建過 ledit cell => run SPR ??
因為一般 digital cell 產生都是 verilog ,
ledit 好像一直都是只能用 自家或是 edif netlist

L-Edit绘制版图课件
=> 這份有沒有人有?

find
汪涛35
zzudb
百度有 fre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