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状态机的问题

楼主(2009-05-14):
我在学《VHDL芯片设计》这本书的时候遇到以下问题:
用Mealy Machine 设计一个当输入端 X 连续输入三个位后,在输出端Z就会自动产生这3个位的同位信号的电路。
即当输入端X连续输入3个位的电位时,如果此3个位中1的数量为:
(1)奇数个,则Z的输出为1;
(2)偶数个,则Z的输出为0.
我觉得书上画的状态图有误。书上的那个图我就先不弄上来了,我想看一下大家是怎么画这个状态图的。
请大家不吝赐教!!在线等待中!!谢谢!!

楼主:
顶上!!!大家帮帮忙啊!!

楼主:
大虾们,救命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李为讨女朋友欢心,特地去中华剧院买来两张
戏票。看完第一幕,舞台上打出字幕:“第二幕——一
年以后。小李一见,拉起女朋友 jordan 11 要走。女朋友不解。小
李说:“还愣着干什么,我们一年以后再来看。”女 ...

你给我滚开!!!!

楼主:
顶上!!大家帮帮忙啊 。。。

楼主:
顶上!!大家不吝赐教啊!!!

网友:
图都不给,怎么解决啊
问题也要描述清楚才好回答

楼主:
顶上去!!大家帮忙啊。。。

网友:
用代码写就行,不用画图。

process
begin

wait until rising(clk);
if reset = '1' then
case me_state is
   when s0 =>
when s1 =>
when s2 =>
when others =>
end case;
else

end if;

end rpcoess;

网友:
这个书没看过,楼主把图贴上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