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pscope在不同模块中抓取信号

楼主(2009-05-14):
如题,假如我的设计中有模块A,B,C,其中A包含B,B又包含C,我既要抓A中的信号,也要抓C中的信号,我应该如何来做呢?Chipscope可以不以直接来抓不同模块中的信号?我说的是用ICON和ILA进行例化,不是用Inserter哈。请各位大虾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2009-06-19):
就把要观察的模块讯号输出至chipscope 的输入就可以了
若是模块内部讯号则要修改成输出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