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II教程。

楼主(2009-05-14):
有用东西大家分享!

Quartus Ii 中文版.pdf

教程

网友:
这种老掉牙的东西论坛上有不下10个版本了。。。。。

网友(2009-06-13):
有限状态机的Verilog实现
用Verilog 语言描述有限状态机可使用多种风格,不同的风格会极大地影响电路性能。通常有3种描述方式:单always块、双always块和三always块。
单always块把组合逻辑和时序逻辑用同一个时序always块描述,其输出是寄存器输出,无毛刺。但是这种方式会产生多余的触发器,代码难于修改和调试,应该尽量避免使用。
双always块大多用于描述Mealy状态机和组合输出的Moore状态机,时序always块描述当前状态逻辑,组合逻辑always块描述次态逻辑并给输出赋值。这种方式结构清晰,综合后的面积和时间性能好。但组合逻辑输出往往会有毛刺,当输出向量作为时钟信号时,这些毛刺会对电路产生致命的影响。
三always块大多用于同步Mealy状态机,两个时序always块分别用来描述现态逻辑和对输出赋值,组合always块用于产生下一状态。这种方式的状态机也是寄存器输出,输出无毛刺,并且代码比单always块清晰易读,但是面积大于双always块。随着芯片资源和速度的提高,目前这种方式得到了广泛应用。
下面以三always块模块给出状态机的Verilog模板。
// 构成状态跳转环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current_state <= next_state;
// 完成状态机的内部逻辑
always @ (current_state or ) begin
case(current_state)
S1: next_state = S2;
S2: next_state = S1;
default: next_state = S2;
endcase
end
// 完成状态机的外部逻辑
always @(current_state or ) begin
case(current_state)
S1:
S2:
default:
endcase
end
综合状态机的一般原则
在硬件描述语言中,许多基于仿真的语句虽然符合语法规则,但是不能映射到硬件逻辑电路单元,如果要最终实现硬件设计,必须写出可以综合的程序。通常,综合的原则为:
综合之前一定要进行仿真,仿真会暴露逻辑错误。如果不做仿真,没有发现的逻辑错误会进入综合器,使综合的结果产生同样的逻辑错误。
每一次布线之后都要进行仿真,在器件编程或流片之前一定要进行最后的仿真。
用Verilog HDL描述的异步状态机是不能综合的,应该避免用综合器来设计。在必须设计异步状态机时,建议用电路图输入的方法
状态机应该有一个异步或同步复位端,以便在通电时将硬件电路复位到有效状态。建议使用异步复位以简化硬件开销。
时序逻辑电路建模时,用非阻塞赋值。用always块写组合逻辑时,采用阻塞赋值。不要在多个always块中为同一个变量赋值。
always块中应该避免组合反馈回路。在赋值表达式右端参与赋值的信号都必须出现在敏感信号列表中,否则在综合时,会为没有列出的信号隐含地产生一个透明锁存器。

网友(2009-07-18):
需要的东东呀,值得下载……

网友:
支持一下,希望不错,哈哈!

网友(2009-10-14):
貌似下重复了

网友(2009-12-02):
谢谢楼主啦,正需要这个呢

网友(2010-01-06):
需要的东西值得下载哈

网友(2010-04-14):
不管新旧总之是想要找的东西,好东西

网友:
我喜欢这本书,谢谢

网友:
很好啊~多谢lz!

网友(2010-11-06):
quartusII 一定要搞定

网友:
不管怎么支持一下

网友(2011-10-12):
回复 楼主:

    很好啊 谢谢

网友(2014-03-01):
刚好想下一个!

网友:
回复 楼主:

8cuo~~~~

网友(2014-09-27):
回复 楼主:

网友(2016-07-26):
quartus的使用手册。 里面讲解了quartus各部分及其如何使用

网友(2016-10-30):
回复 楼主:

   好东西,感谢分享!

网友:
初学者,  好东西,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