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各位大大,如何才能增大电源的驱动能力?

楼主(2009-05-14):
我们公司正在调试一块承载IC智能卡的测试板;
在调试时发现:
1、上电时,很难启动IC卡,及ic卡无响应;
2、上电后,断电然后在快速上电的情况下能启动IC卡;
3、IC卡启动后也无法正常工作:在IC卡接口(7816接口)上不断发出同一指令;
4、IC卡启动后,即使复位也无法停止接口上数据的输出;
以上是测试时发现的问题,初步推测应该是电源驱动能力不足,无法驱动IC卡正常工作,请各位大大帮我分析一下,上述情况是否是电源问题,另指点下小弟,该如何解决此问题。

网友A:
1. 检查电源的EMC,看看是不是有干扰。
2.检查电源走线或引线是否过长。
3.可以在接入卡电源接入端接个大电容22uF和0.01uF瓷片电容,在试验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检查电源的EMC,看看是不是有干扰。
2.检查电源走线或引线是否过长。
3.可以在接入卡电源接入端接个大电容22uF和0.01uF瓷片电容,在试验一下。

说的好,是不是有干扰呀?

楼主:
感谢楼上的兄弟为我解答了这个问题,我去公司查查试试;希望这次能搞定!

网友:
先排除干扰

网友:
如果怀疑是电源驱动能力不够带不动,可以测量一下后端电路起来后电源电压是否正常,是否小于正常值。也可以外接稳压电源,实际测量一下所需的电源电流。

楼主:
3楼的兄台说的方法我试过了,还是不行,我加上0.1u的电容后,整个板子无变化,还是上述情况,再加一个220uf的电容后,直接启动不了7816卡了(就连指令都不会出来了!)

网友:
换个电源看看,用仪器量一下各个点的电压和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3楼的兄台说的方法我试过了,还是不行,我加上0.1u的电容后,整个板子无变化,还是上述情况,再加一个220uf的电容后,直接启动不了7816卡了(就连指令都不会出来了!)

接这么大电容?呵呵,同楼上各位意见一样,测量直流电压,再用示波器观察接入电源端纹波大小,换这么大电容,启动瞬间居然没有动作?,估计是电源问题吧,不是功率小了,就是电源坏了,带不起负载。

网友:
建议用DC source 直接灌电流,确定是否是电源问题。
Thanks!

网友:
搞个功放看看

网友(2009-09-12):
现加一个buffer看看是不是驱动能力的问题。用直流电源也可能有问题,因为瞬间大的驱动电流也会将直流电源的电压拉下来,但是因为是直流电源,对于spike并不能显示出来,所以显示的电压看起来还是正常的,实际的瞬间电压可能很低。

网友:
接触不多 希望也能多学些东西 关注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公司正在调试一块承载IC智能卡的测试板;在调试时发现: 1、上电时,很难启动IC卡,及ic卡无响应; 2、上电后,断电然后在快速上电的情况下能启动IC卡; 3、IC卡启动后也无法正常工作:在IC卡接口(7816接口 ...

找个恒压源尝试一下,我想你有两个问题:1.问题的原始是否为电源驱动能力不足 2.如果不足,怎么办。
我个人认为,电源驱动能力不足的可能性不大,分析这类问题最好不要但从现象去分析,还要借助一些测量仪器多找一些数据,示波器的数据总能说明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