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基于单片机使用光电传感器测步进电机转速的方案?

楼主(2009-05-14):
有没有基于单片机使用光电传感器测步进电机转速的方案?各位大哥,有没有基于单片机使用光电传感器测步进电机转速的论文?
刚学单片机不久,老师让做这个,不知道怎么下手。
首先:对光电传感器的选择和测测速的方案。
其次:光电传感器是不是要先经过一个放大器,或者AD转换器
最后:步进电机是不是不可以直接和单片机连接,该怎么连接。
当然要显示转速肯定需要数码管的显示,这需要一个公式计算一下吧?
先谢谢大家!

网友:
首先:对光电传感器的选择和测测速的方案。------肯定你要自己来做,别人不会把自己的方案给你。
其次:光电传感器是不是要先经过一个放大器,或者AD转换器-----不需要。
最后:步进电机是不是不可以直接和单片机连接,该怎么连接。------ 不可以,要加驱动。

网友:
在步进电机上加个码盘,留个空间。两边加上光电传感器,当传感器到漏光的部分会产生脉冲,使用单片机的中断记脉冲树目,最后换算出步进电机的步数

网友(2010-02-04):
用编码器,或者象3楼说的

网友(2017-11-09):
回复 楼主:

   编码器比较好,空间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