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达人指点后仿问题

楼主(2009-05-15):
一个简单的后仿仿得我绝望了...
都是前仿后仿数据一模一样...
试过三个方法了:
1.直接ADE环境下后仿,寄生参数提取为spectre形式,加后缀.scs。然后原netlist中引用
.pex.netlist.scs文件,再直接run运行(可参见 “使用Calibre后仿.pdf”)。跟前仿结
果一样...

2.calibreview方法,跟第一次结果一样...

3.windows下hspice后仿。用ADE,加上激励源,setup—>simulator选择HspiceD形式。然
后create网表,保存为后仿使用。windows下另外下载工作站中的.lib文件保存在本地。接
着netlist中调用了寄生参数网表,仿真下来还是一样...大致对比.lis文件发现虽然文件
大小差了很多,但是主要的只是后仿的.lis多列出了寄生参数...其他的节点电压记录都是
一样的...

望达人救我于水火...

网友(2009-11-17):
不会,真的不会

网友:
同不会,求大牛解答

网友(2010-07-20):
我也遇到相同情况
搭楼请教个问题:spectre 后仿,创建模块edit cdf参数后,后仿可以通过。但是反过头来调用前仿时候symbol为什么就出错了?删了cdf参数后也还是出错,除非把新建的那个后仿模块删除就能通过,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2017-10-20):
请问那个使用Calibre后仿.pdf在哪能看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