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2440开发

楼主(2009-05-15):
刚新做了一块ARM2440的核心板,请问大虾,都需要哪些过程,进行准备和开发?

网友:
硬件芯片焊接 上电测试焊接OK jtag测试CPU是否可以识别 然后就是软件写入bootloader了

网友(2010-01-06):
回个贴是种美德。

网友(2010-02-10):
cpu+flash+ram三大件齐了就可以了。

网友:
硬件问题最重要,如果对自己画的板子技术不放心可以先把与内存的读写频率降下来试验

网友(2010-07-28):
光核心板还不行呀,你还得将你需要的外设弄好,

网友(2010-11-28):
怎么做板子啊?

网友(2011-03-09):
先JTAG看看吧,能不能连上

网友:
还需要配套的底板吧,单独核心板怎么和外设相连接?

如果就是学习,还是买套现成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