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编程需要具备哪些基础知识?

楼主(2009-05-15):
各位我现在刚开始接触FPGA,请问要想学好它,需具备哪写方面的只是?应该是怎样的一个学习过程?

网友:
先把数字电路搞深入一点,再接触具体的语言会比较好,基础扎实。
不要想着是编程,要想到电路。必须明白你写的代码会综合成什么电路。

网友:
楼上的说的很准确!!VHDL或Verilog是必学的!!

网友:
HDL和Verilog谁更容易学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