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Verilog A的收敛问题。

楼主(2009-05-15):
我在仿真电路,把其中某个数字门换成verilog A描述,仿真时报出不收敛。请问一般veilog A仿真的收敛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
把门电路中最后的赋值语句(transition语句)屏蔽掉就可以仿真,是不是赋值语句对收敛有影响?

网友:
可能是你替换了以后,没有对它的参数进行赋值吧。

楼主:
请问怎么对其参数赋值?
下面是我写的一个带置位和复位的D触发器的代码,仿真时报出不收敛的错误。请帮忙查看一下。谢谢!
'include "discipline.h"
'include "constants.h"
module dff(D,CLK,NSET,NRST,PQ,NQ);
input D,CLK,NSET,NRST;
electrical D,CLK,NSET,NRST;
output PQ,NQ;
electrical PQ,NQ;
parameter real vth=1.65;
real PQdata,PQout,NQout;
analog begin
   @(initial_step) begin  //初始化
      PQdata=0;
     end
   @(cross(V(NSET)-vth,-1)) begin //低电平置位
      PQdata=1;
     end
   @(cross(V(NRST)-vth,-1)) begin //低电平复位
     if(V(NSET)>vth) begin
      PQdata=0;
      end
    end
   @(cross(V(CLK)-vth,1)) begin //时钟上升沿到,跟随输入变化
      if((V(NSET)>=vth) && (V(NRST)>=vth)) begin
      if (V(D)>=vth) begin
        PQdata=1;
        end
      else begin
        PQdata=0;
        end
       end
   end
if(PQdata=1) begin //给输出电平赋值
   PQout=3.3;
   NQout=0;
  end
else begin
   PQout=0;
   NQout=3.3;
  end
V(PQ)<+transiton(PQout,0.000000001,0.000000001,0.000000001);  //电压输出
V(NQ)<+transiton(NQout,0.000000001,0.000000001,0.000000001);
end
endmodule

网友:
Here is a example from
http://www.designers-guide.org/VerilogAMS/functional-blocks/dff/dff.va
Just for your reference

//
// D-flip flop with clear or reset
//

module dff2 (q, qb, clk, d, s, r);

output q; voltage q;        // Q output
output qb; voltage qb;        // Q bar output
input clk; voltage clk;        // Clock input (edge triggered)
input d; voltage d;        // D input
input s; voltage s;        // Set input (immediately forces Q output high) (active high)
input r; voltage r;        // Reset input (immediately forces Q output low) (active high)
parameter real td = 0 from [0:inf);        // delay from clock to q
parameter real tt = 0 from [0:inf);        // transition time of output signals
parameter real vh = 1;                        // output voltage in high state
parameter real vl = -1;                        // output voltage in low state
parameter real vth = (vh + vl)/2;        // threshold voltage at inputs
parameter integer dir = +1 from [-1:+1] exclude 0;
                        // if dir=+1, rising clock edge triggers flip flop
                        // if dir=-1, falling clock edge triggers flip flop
real out, outb;

analog begin
    @(initial_step) begin
        out = vl;
        outb = vh;
    end
    @(cross(V(clk) - vth, dir)) begin
        if (V(d) > vth) begin
            out = vh;
            outb = vl;
        end else begin
            out = vl;
            outb = vh;
        end
    end
    if (V(s) > vth) begin
        out = vh;
        outb = vl;
    end
    if (V(r) > vth) begin
        out = vl;
        outb = vh;
    end
    V(q) <+ transition( out, td, tt );
    V(qb) <+ transition( outb, td, tt );
end
endmodule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怎么对其参数赋值?
下面是我写的一个带置位和复位的D触发器的代码,仿真时报出不收敛的错误。请帮忙查看一下。谢谢!
'include "discipline.h"
'include "constants.h"
module dff(D,CLK,NSET,NRST,PQ,NQ); ...

你在schematic里面添加dff 的 symbol后,用"q" 选择它的属性,最底下可以选择verilog-A 的,然后填入你的参数即可。

楼主:
我按照_Ryu提供的例子输进去,仿真的时候还是会出现收敛问题,参数也按照iamxo说的那样设置了。具体得到的outlog文件如下;请帮忙看看:

Command line:
    /root/cadence/tools.lnx86/spectre/bin/32bit/spectre -env  \
        artist5.1.0 +escchars +log ../psf/spectre.out +inter=mpsc  \
        +mpssession=spectre0_3041_20 -format sst2 -raw ../psf  \
        +lqtimeout 900 input.scs
spectre pid = 4459
Loading /root/cadence/tools.lnx86/cmi/lib/4.0/libinfineon_sh.so ...
Loading /root/cadence/tools.lnx86/cmi/lib/4.0/libnortel_sh.so ...
Loading /root/cadence/tools.lnx86/cmi/lib/4.0/libphilips_sh.so ...
Loading /root/cadence/tools.lnx86/cmi/lib/4.0/libsparam_sh.so ...
Loading /root/cadence/tools.lnx86/cmi/lib/4.0/libstmodels_sh.so ...
spectre (ver. 5.10.41_USR3.102405 -- 24 Oct 2005).
Includes RSA BSAFE(R) Cryptographic or Security Protocol Software from RSA
        Security, Inc.
Simulating `input.scs' on localhost at 7:37:06 PM, Fri Jan 2, 2009.
Opening directory /root/Veriloga/dff/veriloga/veriloga.va.ahdlcmi/ (770)
Installed compiled interface for dff.
Notice from spectre during topology check.
    Only one connection to the following 3 nodes:
        vdd!
        A
        B
Circuit inventory:
              nodes 6
          equations 12
     ahdl simulator 1
                dff 1
            vsource 4
Entering remote command mode using MPSC service (spectre, ipi, v0.0,
        spectre0_3041_20, ).
************************************************
Transient Analysis `tran': time = (0 s -> 10 us)
************************************************
Matrix is singular (detected at `B' and `I12:NQ_flow').
Circuit has a nonisolated solution.
Trying `homotopy = gmin' for initial conditions.
Matrix is singular (detected at `B' and `I12:NQ_flow').
Circuit has a nonisolated solution.
Trying `homotopy = source' for initial conditions.
Trying `homotopy = dptran' for initial conditions.
Matrix is singular (detected at `B' and `I12:NQ_flow').
Circuit has a nonisolated solution.
Matrix is singular (detected at `B').
Circuit has a nonisolated solution.
Trying `homotopy = ptran' for initial conditions.
Matrix is singular (detected at `B').
Circuit has a nonisolated solution.
Trying `homotopy = arclength' for initial conditions.
Error found by spectre during IC analysis, during transient analysis `tran'.
    Matrix is singular (detected at `B').
    No DC solution found (no convergence).
The values for those nodes that did not converge on the last Newton iteration
        are given below.  Also given is the manner in which the convergence
        criteria were not satisfied in the following form:
            Failed test: | Value | > RelTol*Ref + AbsTol

The following set of suggestions may help you avoid these convergence
        difficulties.  Once you have a solution, write it to a nodeset file
        using the `write' parameter, and read it back in on subsequent
        simulations using the `readns' parameter.
1.  Carefully evaluate and resolve any notice, warning or error messages.
2.  Perform sanity checking on the parameter values using the parameter range
        checker (use ``+param param-limits-file'' as a command line argument)
        and heed any warnings.  Print the minimum and maximum parameter value
        using the `info' analysis.  Assure that the bounds given for instance,
        model, output, temperature-dependent, and operating-point (if possible)
        parameters are reasonable.
3.  Check the direction of both independent and dependent current sources.
        Convergence problems can result if current sources are connected such
        that they force current backward through diodes.
4.  Enable diagnostic messages by setting option `diagnose=yes'.
5.  Small floating resistors connected to high impedance nodes can cause
        convergence difficulties.  Avoid very small floating resistors,
        particularly small parasitic resistors in semiconductors.  Use voltage
        sources or iprobes to measure current rather than small resistors.
6.  If you have an estimate of what the solution should be, use nodeset
        statements or a nodeset file and set as many nodes as possible.
7.  Use realistic device models.  Check all component parameters, particularly
        nonlinear device model parameters, to assure that they are reasonable.
8.  If simulating a bipolar analog circuit, assure the region parameter on all
        transistors and diodes is set correctly.
9.  Loosen tolerances, particularly absolute tolerances like `iabstol' (on
        options statement).  If tolerances are set too tight, they might
        preclude convergence.
10.  Increase the value of gmin (on options statement).
11.  Use numeric pivoting in the sparse matrix factorization by setting
        `pivotdc=yes' (on options statement).  Sometimes it is also necessary
        to increase the pivot threshold to somewhere in the range of 0.1 to 0.5
        using `pivrel' (on options statement).
12.  Try to simplify the nonlinear component models in order to avoid regions
        in the model that may contribute to convergence problems.
13.  Divide the circuit into smaller pieces and simulate them individually, but
        be careful to assure that the results will be close to what they would
        be if the rest of the circuit was present.  Use the results to generate
        nodesets for the whole circuit.
14.  If all else fails, replace the DC analysis with a transient analysis and
        modify all the independent sources to start at zero and ramp to their
        DC values.  Run the transient analysis well beyond the time when all
        the sources have reached their final value (remember that transient
        analysis is very cheap when all of the signals in the circuit are not
        changing) and write the final point to a nodeset file. To make the
        transient analysis more efficient set the integration method to
        backward Euler (`method=euler') and loosen the local truncation error
        criteria by increasing `lteratio', say to 50. Occasionally, this
        approach will fail or be very slow because the circuit contains an
        oscillator.  Often times the oscillation can be eliminated for the sake
        of finding the dc solution by setting the minimum capacitance from each
        node to ground (`cmin') to a large value.
Analysis `tran' terminated prematurely due to error.
finalTimeOP: writing operating point information to rawfile.
Error found by spectre during DC analysis, during info `finalTimeOP'.
    Analysis skipped due to inability to compute operating point.
Analysis `finalTimeOP' terminated prematurely due to error.
modelParameter: writing model parameter values to rawfile.
element: writing instance parameter values to rawfile.
outputParameter: writing output parameter values to rawfile.
designParamVals: writing netlist parameters to rawfile.
primitives: writing primitives to rawfile.
subckts: writing subcircuits to rawfile.

网友:
可能不是dff的问题。
注意到A,B都是浮空的,你可以试一试在A,B后接1k的电阻,看看是否收敛。

网友(2011-02-28):
应该时diff的问题,我的也有相似的问题

网友A(2022-04-08):
我写了一个adc 有同样的错误 但是我单独仿真adc
就没有问题,要是和其他模块一起仿真就会报错,就只是放在一起就会报上面那个错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写了一个adc 有同样的错误 但是我单独仿真adc
就没有问题,要是和其他模块一起仿真就会报错,就只是放在 ...

你好请问你有解决吗?我也是这样的情况,单独仿没问题,但是和别的模块放在一起就会报错说不收敛

网友(2022-06-21):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问你有解决吗?我也是这样的情况,单独仿没问题,但是和别的模块放在一起就会报错说不收敛

...

我换代码就可以了

网友(2025-04-14):
引用 网友A:
我写了一个adc 有同样的错误 但是我单独仿真adc
就没有问题,要是和其他模块一起仿真就会报错,就只是放在 ...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请问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