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gma-delta modulator 输入电压幅度与量化器范围,运放满摆电压的关系

楼主(2009-05-15):
sigma-delta modulator 输入电压幅度、量化器范围(1bit)、运放满摆电压、vref之间一般取什么比例范围;

网友(2010-08-23):
不知道现在这个问题有答案了没有?我需要啊,呵呵。

网友:
一個A/D的Vref看你如何決定,假設我的系統Vref=0.5V,
那麼输入电压幅度 <= Vref.
也就是說输入电压幅度不超過0.5V。

运放(OPA)满摆电压(output swing)必定要大於系統的Vref,
不然非線性成分很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depend on 你的modulator结构,积分器的gain,....。不同结构会不一样。
具体可由你的系统模型而定。

“运放(OPA)满摆电压(output swing)必定要大於系統的Vref"
真的是这样吗?呵呵

网友:
希望做一个16位的sigma delta ADC,输入范围1.6V~4.4V,需要转差分信号,经过分析决定采用二阶差分开关电容调制器实现,过采样率256,信号带宽51.2KHz,时钟信号26.2144MHz,我希望采用的调制器电压为5V,请教各位大虾,我怎样将1.6V~4.4V输入转换为差分输入?转换后的差分输入范围是多少合适?二阶调制器的系数我想取为0.5,一位比较器的电平如何确定?请各位大虾多多指点!!!!

网友(2011-04-28):
回复 网友B:

    请问参考电压范围的选取,与SDM对信号的衰减有什么关系吗?

网友:
Vref减小,代表信号也要减小。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有什么定量的计算方法来计算VREF吗?

网友:
如果是片外给的Vref,那就使用高精度(resolution高)的电表测量。
做在片内的就量不到了。

网友(2017-12-06):
Thanks for your sharing

网友(2020-03-24):
用matlab sigma delta toolbox很容易确定这些参数。Vref跟输入电压峰值有关系,Vref一般取为输入电压最大值的1.25倍; 运放的输出摆幅跟结构形式有关,比如CIFF就相对小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