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IM l1C (C@dence) 有几个新的Feature

楼主(2009-05-16):
FEATURE Cadence_Chip_IO_Planner cdslmd 15.0 permanent uncounted BC6DE54D0389360B0B6A \
VENDOR_STRING=S HOSTID=ANY ck=47

Nc-Verilog (Cadence License).rar

网友:
发个全套的cadence的最想念license吧

楼主:
#  ************************************************
#  * Install notes follow, License info are below *
#  ************************************************
#
#   - Edit this license file and replace the "flexserver" field below with your computer hostname
#
#   - Create 2 environment variables:          a) LM_LICENSE_FILE
#                                              b) CDS_LIC_FILE
#     assign to both variable this value =>    [email=5280@%7Byour]5280@{your[/email] host name}
#     note under win9x, use autoexec.bat (SET [email=LM_LICENSE_FILE=5280@%7Byour]LM_LICENSE_FILE=5280@{your[/email] host name})
#
#   - Install any Cadence Licence Manager from any cadence cdroms (ie LDV, PSD)
#
#   all the next operations suit the PSD installation.
#
#
#   - Feed the CD1, run setup.exe if your autorun feature is disabled
#
#   - Select Network Install ( don't care about any ANTI VIRUS sill NagBox )
#
#   - Select License Manager Install and point this license file when prompted about a licens file
#
#   - Ignore the msg about the license can't be parsed, this msg is fake , the license manager is already
#     running perfectly ( poor cadence coders ;D )
#
#   - Once this License Manager installation is done, just select Install Products
#
#   - In the license prompt dialog enter 5280 as port number and {your host name} as host name
#     let other text fields as they are (empty)
#
#   - Now just select all products you need from the list
#
#   - Insert the cd2 when prompted
#
#   - If you installed ConceptHDL schemtic entry editor, u may install the librairies from the cd3
#     and if u don't wanna use concept HDL at all, u just burnt a cd for nothing, , isn't that funny!
#
#   Last step, if the software ask you about a reboot, u should really reboot!

楼主:
我也想发一个全的,可是需要时间整理啊。

jiancongwoo 发的这个就比较全了,http://www.eetop.cn/bbs/thread-168665-1-3.html

除了我指出的几个缺的Feature,还有可能就是我发的这个里面的几个Feature没有了。

网友:
这个得留着备用

网友(2009-09-12):
回复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