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L 的jitter仿真问题

楼主(2009-05-16):
我是整个PLL系统仿tran,锁定之后对输出clock用veriloga写的模型进行采样,计算RMS jitter。RMS=sqrt((ti-tavg)^2/N)。

jitter测试的结果发现vco直接输出的clockjitter最小(10几个ps),五分频,十分频,二十分频的clock上测试的jitter依次增大几十个ps。分频电路电源上没加noise。分频电路本身会引入这么大的jitter吗?N值已经取的很大了。是不是RMS的计算公式有问题?

这种用TRAN仿jitter的方法一般在电源上加什么样的noise?我加的是10MHz/100mV的方波。还是稳定的电源上串一个电感+电阻?

PLL实际测试结果:输入参考时钟约为100M,p-p jitter 为70ps 。VCO十分频的clock jitter的结果std dev约为40多ps,P-P为250ps。这是clock送到chip的观测口测试结果。这里的std dev是否就是RMS?对于serdes应用,std dev和p-p jitter那个更重要?

最后问一下,这种系统瞬态分析 和 PSS+PNOISE 是否一样有效?我还没做过后一种分析。

请PLL设计高手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delay是一样的吗,有研究说jitter于delay的square root成正比。

网友:
tran,器件的沟道电阻热噪声,寄生电阻热噪声和1/f噪声都不会被计入在内

楼主:
是不是说tran的结果只能表示输入时钟上的jitter和电源,地上的抖动对输出的影响?

网友A:
RMS jitter, 只是一个短期jitter,而分频后的jitter是很多周期jitter的叠加。因该考虑用vco的long term jitter,这样分频前后的jitter值才相差不大

网友:
老大,分频后jitter本来就要变大--_-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MS jitter, 只是一个短期jitter,而分频后的jitter是很多周期jitter的叠加。因该考虑用vco的long term jitter,这样分频前后的jitter值才相差不大

o ~~我明白了。看了ken kundert的文章,里面J(k)和Ji(k)的区别。就是说如果二分频,J2(k)要比J(k)大sqrt2倍。这和我仿真结果吻合了。1G是50ps的RMS 几天jitter,200M是112ps的jitter。

std dev和RMS是一回事。

谢谢各位!!

网友:
最后问一下,这种系统瞬态分析 和 PSS+PNOISE 是否一样有效?

网友:
引用 网友B:

o ~~我明白了。看了ken kundert的文章,里面J(k)和Ji(k)的区别。就是说如果二分频,J2(k)要比J(k)大sqrt2倍。这和我仿真结果吻合了。1G是50ps的RMS 几天jitter,200M是112ps的jitter。

std dev和RMS是一回事 ...

看了你的解释,我终于弄明白了二分频可以将相噪降低3dB的原因
tran和PSS+Pnoise大不一样,spectre和Hspice tran 都不会计入器件噪声的
但是PSS+Pnoise可以

楼主:
谢谢楼上的答复!完善设计尚需努力啊!

网友(2009-07-20):
对于tran仿真出来的jitter似乎可以用Cadence计算器中的眼图工具
PLL的jitter应该是确定抖动(tran的结果)和随机抖动的叠加(PSS+Pnoise的结果)

在这里我想请问各位高手,PLL整体的随机抖动是不是可以直接用PSS+Pnoise得到,还是需要用建模的方法?
因为最近本人用PSS+Pnoise仿真PLL的jitter时,频谱出现很大且很宽的尖峰,jitter的积分值也很大,不知道大家有没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2010-08-26):
如何用PSS+PNOISE SIMULATE THE PLL'S JITTER?

网友(2011-11-04):
PLL整体可以用PSS仿真嘛??如果电路中有脉冲信号怎么办??仿PSS老报错,请高手指教!!!

网友(2012-11-05):
回复 网友C:

怎么样仿真PLL的jitter啊,能不能告诉方法呢?我只会仿真看phase noise,求指点哪~~

网友(2014-03-13):
长知识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具体是什么paper

网友(2014-04-22):
回复 楼主:

    你这个计算均方根jitter的公式是从哪里来的呀? 感觉有点问题呀,或者是我理解有误,这个均方根公式中的ti是代表的ideal时钟周期对吧?这里的tavg代表的是在N个周期里的实际信号的平均周期对吧?如果是这样子的话,(ti-tavg)的平方再除以N代表的是啥?
    个人感觉因该是[(ti-t1)的平方+(ti-t2)的平方+(ti-t3)的平方....+[(ti-tn)的平方]/N 然后在开根号。楼主你觉得呢?

网友:
Thank you, the landlord, part02.

网友(2014-12-23):
回复 网友B:

   那篇 ken kundert的文章能发给我吗?

网友(2016-02-17):
还不是很懂 慢慢学习中

网友(2016-09-16):
zhewanyi taiteme diaolel!!!zhatiange!!!!!

网友(2018-05-24):
回复 网友E:

   6dB 。

网友(2019-05-29):
那篇文章,能发给我么?zouyufeng111@126.com

网友F(2022-06-22):
现在spectre能加入噪声了,加了噪声之后,电源带电感,tran之后,出来的波形,看眼图,这出来的是什么jitter?

网友(2023-10-11):
引用 网友F:
现在spectre能加入噪声了,加了噪声之后,电源带电感,tran之后,出来的波形,看眼图,这出来的是什么jitte ...

同问

网友(2024-10-22):
请问怎么加噪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