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tro求助!thx

楼主(2009-05-16):
用Astro时,create library and cell, load TDF都成功了,可是启动floorplanner时,保如下错误
"Fail to run Floorplanner due to failing to get units CellId"
还望高人指导

网友:
楼主是不是忘记打开cell了啊.
建好cell后,要打开library和cell才行啊....

网友(2009-07-03):
引用 楼主:
用Astro时,create library and cell, load TDF都成功了,可是启动floorplanner时,保如下错误
"Fail to run Floorplanner due to failing to get units CellId"
还望高人指导

Unit Cell 没有定义

到data prepare 里面 定义 wire track 和 产生 标准单元的 boundary

网友(2010-08-17):
std_cell库里应该有UNIT CELL的!std_cell库加载到参考库里了吗?

网友:
std_celL库是否完整

网友:
make sure tf file has unitTile definition.
You can check std library to see any iss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