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ear 公司3V的ADC 能工作在3.3v么?

楼主(2009-05-16):
不明白linear公司的ADC为什么要设计成3V的。
我想用linear公司的ADC LTC2246.芯片资料推荐的供电电压为3V,供电电压范围是2.8~3.5V
我的系统里只有3.3V电压,不想在增加电压了,不知这款adc能不能工作在3.3V。
如果工作在3.3v,对adc的性能有没有影响。

网友:
进行AD的时候会产生误差 不过通过程序可以解决掉,问题不大

网友:
该芯片电源电压在2.7-3.4V,用在3.3V肯定没问题。只是你的电源稳定度要求高了。不能超过0.1/3.3 = +3%.
在正常允许工作电源范围内,精度不受影响。精度只与参考电压有关(内部1.5V)
该芯片称为3V是因为工作范围为3V +/-10%

网友:
不会有影响

网友:
不会有影响, no problem

网友:
3V pwr supply can simply save more power.

网友(2009-07-14):
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