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roduction to VLSI circuits and systems part11

楼主(2009-05-16):
Introduction to VLSI circuits and systems part11

Introduction to VLSI circuits and systems part11

网友:
变压器的损耗

当变压器的初级绕组通电后,高频变压器
线圈所产生的磁通在铁芯流动,因为铁芯本身也是导体,在垂直于磁力线的平面上就会感应电势,这个电势在铁芯的断面上形成闭合回路并产生电流,好像p一个旋涡所以称为“涡流”。这个“涡流”使变压器的损耗增加,并且使变压器的铁芯发热变压器的温升增加。隔离变压器
由“涡流”所产生的损耗我们称为“铁损”。另外要绕制变压器需要用大量的铜线,这些铜导线存在着电阻,电流流过时这电阻会消耗一定的功率,变压器价格
这部分损耗往往变成热量而消耗,我们称这种损耗为“铜损”。所以变压器的温升主要由铁损和铜损产生的。
  由于变压器存在着铁损与铜损,电感变压器所以它的输出功率永远小于输入功率,r型铁心为此我们引入了一个效率的参数来对此进行描述,η=输出功率/输入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