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问:在Hspice中显示眼图?

楼主(2009-05-16):
想在Hspice中显示仿真出的眼图,就象Cadence的Sixplore一样,不知道哪位大侠知道怎么做?

楼主:
没有人知道么?

网友(2010-09-17):
我也想知道

网友(2011-10-03):
诶,我也想知道啊

网友(2012-05-02):
很想知道结果

网友:
hspice example 不是有嗎?

.Param EyeWidth = 2.0x                $ Bandwidth

* a clever alternative here is to set .Param Eyewidth = '1/<clock_period>'

vX X 0 Sin ( 0v 1v 1xHz )
vY Y 0 Sin ( 0v 1v 1xHz 0s 500k )

* Simple time manipulation to create a sawtooth pattern
eT T 0 Vol='(TIME*EyeWidth)-int((TIME*EyeWidth))'

rX X 0 1k
rY Y 0 1k
rT T 0 1k

.Tran 10ns 10us
.Option Post=2
.End

网友(2015-06-30):
回复 网友A:

这样是产生一个锯齿波,有什么用呢?

网友:
Vol='(TIME*EyeWidth)-int((TIME*EyeWidth))'
=> waveform tool 那须要使用 叠
不过 以前是使用 awaves

sandworks 好像可以看eye pattern 就不知道如何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