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在LC VCO中用bondwire和lead做电感的吗

楼主(2009-05-16):
看到一资料中为了提高电感的Q值,在LC VCO中不用sprial 而完全用bondwire 和 lead代替,请教版上有哪位大虾也作过这样的设计

网友:
You can do it. But you need an accurate model of bondwire ind.

楼主:
理论是可以,我想知道有什么好办法对bondwire和 lead 的电感值 进行控制,使偏差最小化

网友:
放心好了,不少大公司这样做
L不好控制,那就让其他的programmable

网友:
but it varies too much, you can't really control it.

网友:
RFIC2008上有篇韩国文章是用得bond wire inductor,采用开关电容阵列来弥补L的不准确。
开关电容阵列可以采用AFC电路自动控制,目前自动搜索确定一个数控位可以<4us,精度可以达到+/- Fref/8,所以还是蛮好使的。
顺便问一下:你是做产品吗?

网友(2009-10-21):
大规模生产比较困难。做研究,弄出几个性能好的是可行的。

网友(2010-01-07):
谁有这方面的论文阿 我想看看

网友:
If you can characterize the accurate model of the wire.

网友(2010-06-25):
已经有公司大规模量产了,感值控制的很好

网友(2010-11-25):
    可不可以透露下是什么产品,做什么方面的应用?既能降低面积,又能提高Q值,对封装要求很高吧??

网友(2012-09-05):
求键合线电感建模资料啊

网友(2019-05-19):
封装模型可以这么准确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