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TOP诚邀模拟IC相关培训讲师 创芯人才网--重磅上线啦!
关于通过USB在电脑和FPGA之间通信的问题。

楼主(2009-05-17):
最近的项目中包括这么一部分:用FPGA控制激光二极管的发光和调制频率,其中激光二极管的发光功率和调制频率等参数通过PC输入(用MTALAB编的程序),通过USB传到FPGA中。我的问题是:用USB传输信息,需要编写什么程序啊?所编写的程序是不是叫USB驱动程序呢?有没有什么资料/书籍介绍编写类似程序的呢?想学习一下。

我老师给了我一个程序,好像是用C++编的,看不懂,呵呵,里面的一些函数名老长了。

是不是需要先学习一下 USB 原理等 知识?

请大家详细解答。谢谢。

楼主:
自己顶

很想学学,但不知道这个C++程序是什么,是驱动程序吗?
请高手帮着解释一下。扫扫盲,呵呵。

楼主:
怎么还没人呢回答啊

怎么还没人呢回答啊,自己再定一个:)谢谢大家先。

楼主:
谢谢先

用什么USB芯片不太清楚,用FPGA实现以下几个功能:1)控制DAC(用DAC控制激光二极管发光);2)控制ADC;3)和电脑之间通信(FIFO);4)产生DAC的时钟;等。

因为我对问题不是很清楚,所以为的也不清楚,呵呵。但我想知道的很简单,即:用USB在FPGA和电脑之间通信,要有一个程序控制USB的读写,这个程序叫“驱动程序”吗?大家一般是用C或C++编码?需不需要先把USB原理的书看一遍?直接看USB芯片的DATASHEET够吗?是不是很难?(初学者的问题,抱歉,呵呵)。

另外一个问题:经常听说FIFO这个词(我知道是“先进先出”的意思),现在我也在用。它只是一种读写的“协议”吗?有FIFO这种芯片吗?为什么用FIFO这种协议来传输数据呢?如果只是一种协议的话,那我自己随便设计种协议,只要能和电脑通信不就得了。

请大家回答,呵呵,问题有些幼稚,但看书也找不到,所以更相信这里有经验的朋友。谢谢。

楼主:
再详细解释一下USB的问题

例如:在我的项目中,我用FPGA控制DAC,DAC控制激光二极管发光,其中激光二极管的调制频率啊,功率啊,都可以通过电脑输入,随时改变,这就需要USB在电脑和FPGA之间通信。

我的疑问就是关于控制这个USB读写的“程序”。这是大家经常所提的USB驱动程序吗?需要看什么方面的书籍?需要看一下USB原理的书吗,还是只看看所用USB芯片的DATASHEET就够了?一般是用C++吗?难不难?呵呵,问的很泛泛,请大家指点。

楼主:
关于FIFO的问题也请回答,谢谢。

每一个人电子工程师的成长都离不开大家的帮助,哈哈。先谢谢啦。等明白的多了再回来给其他人回帖。呵呵。

网友:
USB的驱动是需要的,但不一定需要自己做,可以从网上找找。从你的项目看,你可能还需要做一个上位机(计算机)的程序,用于控制同FPGA的通讯内容(通讯通道和协议就是USB了)。
FIFO可以使用FPGA内部的BLOCK RAM来实现,需要注意分析一下需要的FIFO深度。FIFO的基本知识可以从网上找,也可以仔细读读FPGA的器件手册,里面有讲。如果传输的信息不是很多,或者不涉及时钟域的切换的话,没准FIFO也不需要。

个人觉得如果你的项目允许,通讯速率不高,不妨将USB通讯改成简单的串口通讯,这样实现起来无论上位机程序还是FPGA程序都简单的多。

引用 楼主:
用什么USB芯片不太清楚,用FPGA实现以下几个功能:1)控制DAC(用DAC控制激光二极管发光);2)控制ADC;3)和电脑之间通信(FIFO);4)产生DAC的时钟;等。

因为我对问题不是很清楚,所以为的也不清楚,呵呵。但 ...

楼主:
谢谢先

fifo的知识倒是容易找到,但是有这么多传输协议,总是不明白:芯片和上位机的通讯必须用这些协议吗?不基于这些协议就不工作?自己瞎编个协议不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fifo的知识倒是容易找到,但是有这么多传输协议,总是不明白:芯片和上位机的通讯必须用这些协议吗?不基于这些协议就不工作?自己瞎编个协议不行吗?

协议的目的就是保证上下位机通讯的可靠进行,协议有复杂,也有简单的,所以建议你使用串口通讯,使用串口协议。自定义一组协议也行,关键是计算机得支持,不然还是跑不起来,而计算机支持的底层协议都是通用协议,既然是通用的,就不用自己再瞎编了。还是那个建议,如果可以满足你的要求,改串口吧。

楼主:
谢谢您宝贵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