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频器问题

楼主(2009-05-17):
占空1:1的3分频器如下图,请问为什么第一个触发器的输出Q不是其输入时钟的2分频呢?

网友:
如果没有最后一级的反馈,应该就可以了,这个图的输出你可以仿真一下看

网友:
第一个触发器的输出Q应该是其输入时钟的2分频,

至于你所说的"第一个触发器的输出Q不是其输入时钟的2分频呢",我的理解是"第一个触发器的输出Q不是CLK的2分频"
其实CLK不是第一个触发器的输入时钟,CLK经过XOR后才是第一个触发器的输入时钟

网友:
而且,如果你的CLK速度可以与XOR+DFF+DFF的延迟相比拟的话,也可能会有问题

网友:
比较赞成二楼的意见

网友:
这个事三分频电路啊  有点神奇哦   有没有高手讲解下?

网友:
该电路确实能实现三分频功能.具体分析如下:
如有不正确的地方还请指正.

网友:
至于楼主说的第一个触发器输出不是其输入时钟的二分频,应该不会的,将单个DFF 拿出来仿真确实是一个二分频电路,不知楼主仿真出来是几分频,有建议楼主在仿真时确认一下其输入时钟是否是标准时钟,如还有问题请将
仿真的波形贴上来. ^ ^

网友:
这种数据和时钟混用的做法容易导致glitch 的问题

网友:
是的,很容易出现短的脉冲来干扰电路.

网友:
看这有点头晕

网友:
这种问题还要讨论啊,楼主??第一个D触发器肯定是实现“输入时钟”的二分频,而不是CLK的二分频。也就是CP近来的什么频率出去就是该频率的二分之一,3楼的回答是正确的,当然3楼楼下用标准的数字电路的知识给你做了一遍作业了呵呵,只是他没说出你理解的错误,3楼正解。

楼主:
大家再看看吧,这是电路图和仿真结果,明显DFF1的输入和输出不是二分频的关系,只是延迟了下而已

网友:
这样子做的timing应该会很差,有人给一个工业应用中的奇数分频器是怎么做的吗? 请指教

网友:
事实上经过异或门(同或门加反相器构成)的CP1波形里面包含一个干扰脉冲(由同或门的两个输入端的竞争-冒险现象导致),而该电路正是用了这个正的干扰脉动问实现三频.至于楼主说的Q1 不是CP1的二分频,主要是因为楼主的仿真软件是乎将CP1中的干扰脉冲给处理了,没有显示出来.二分频电路只要在输入端出现一个有效脉冲,电路将会做出反应,而不考虑其占空比.因此如下面的仿真波形图所示,在Q1的高电平的期间,CP1 由于干扰脉冲呈现出一个有效脉冲;在Q1的低电平期间,CP1 也有一个有效脉冲,因此Q1仍然是对CP1作了二分频.

网友:
这样的做法是不好的,数据当着时钟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