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线性电压源(LP2985-3.3V)的输入电压范围

楼主(2009-05-17):
我打算用National Semiconductor的LP2985低压降voltage regulator为我的单片机和传感器提供3.3v的电压。我是打算用3.6v的纽扣电池来通过LP2985提供3.3v的电压,不知道可不可以?对输出3.3伏的LP2985而言,输入电压是不是有一定的下限,比如说必须大于4伏或者5伏?

另外,LP2985中有个指标叫dropout voltage。比如LP2985如果选择输出为3.3伏的器件,则在25度时约为250mv到300mv之间。我需要输出稳定的3.3伏电压,又知道这个dropout voltage, 但是知道这个参数对我选择什么样的电源和对我的设计有什么帮助吗?这个参数有什么用?

网友A:
datasheet里面有,Input Supply Voltage (Operating) 2.5V to +16V
Input-Output Voltage (Survival, −0.3V to +16V (Note 5)) Note 5: The output PNP structure contains a diode between the VIN to VOUT terminals that is normally reverse-biased. Reversing the polarity from VIN to VOUT
will turn on this diode.
dropout voltage决定了器件功耗、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datasheet里面有,Input Supply Voltage (Operating) 2.5V to +16V
Input-Output Voltage (Survival, −0.3V to +16V (Note 5)) Note 5: The output PNP structure contains a diode between the VIN to VOUT  ...

多谢. 但是我要用的是输出为3.3伏电压的器件,所以实际上不可能在voltage regulator的输入端用一个2.5伏的电压源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打算用National Semiconductor的LP2985低压降voltage regulator为我的单片机和传感器提供3.3v的电压。我是打算用3.6v的纽扣电池来通过LP2985提供3.3v的电压,不知道可不可以?对输出3.3伏的LP2985而言,输入电压是 ...

自己回答。dropout voltage实际上决定了在regulator的输入端能使用的最小的电源电压。以我的问题为例,希望输出为3.3V,而如果dropout voltage为300mv,那么在输入端至少要用3.6伏的电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打算用National Semiconductor的LP2985低压降voltage regulator为我的单片机和传感器提供3.3v的电压。我是打算用3.6v的纽扣电池来通过LP2985提供3.3v的电压,不知道可不可以?对输出3.3伏的LP2985而言,输入电压是 ...

上次用的低压差IC,就由于输入电压问题,烧掉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