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PLL的滤波器问题

楼主(2009-05-17):
正在设计一个整数频率合成器,参考频率比较小,为1.25MHz。但由于锁定时间的要求不得不把带宽设在了70KHz。现在是采用的一个三阶的无源滤波,但其输出非常不好,不知道有不有什么改进措施?先谢谢了附件是滤波器的输出

网友:
这应是未lock的图,当它lock后,它是怎样呢?

网友:
这个是正常的,未锁定时的控制电压就是这个样子的
仿真时间再长一些就可以看到锁定的情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在设计一个整数频率合成器,参考频率比较小,为1.25MHz。但由于锁定时间的要求不得不把带宽设在了70KHz。现在是采用的一个三阶的无源滤波,但其输出非常不好,不知道有不有什么改进措施?先谢谢了附件是滤波器的输 ...

按照BWloop<Fref/10, 70kHz没什么不可以啊?

网友:
看了Vcont,我觉得这可能不是BW大小的问题,而在于VCO是否能产生所需要的频率,比如在Vcont=2V的时候产生的频率是否在调谐范围内,
另外,再看看电容上的电压。

网友:
看你的仿真时间才4u,根据你的带宽,你的锁定时间需要几十u,完全没有锁定,这时候的波形很正常的呀,建议你结合PFD的输出来看Vtune

楼主:
先道个歉,这几天都在忙着改进电路,没有上论坛回复大家。上面的图是在只有PFD,CP和LPF的开环中仿出来的,之所以说它不好,是因为在与之前一个参考频率26M,带宽60K的PLL相比(也是只仿PFD、CP、LPF三部分),它输出的离散度太大了。之前那个的结果基本上是一条平滑的曲线。我试了一下,还是在这个参考频率下,如果把带宽改到3K(呵呵,改动很大),上面的那个图也可以变成平滑的曲线...另外,这几天仿了下整环(还是在70K的带宽下),估计最后的锁定是没有问题,但情况不是很好,出现了几次翻转才逐渐锁住(曲线比较怪异,也不知道是不是周期翻转)。不知道是不是带宽太大引起的...

网友:
翻转了好几次应该是裕度不够吧,类似于有点减幅振荡的那种
你的Cp和Rp大概有多大?

楼主:
哦,这倒是!之前一直没考虑到,给了48度的裕度就觉得差不多了。
要是现在我给55度,一般情况下够吗?

楼主:
呵呵,补充一下,您说中了,确实是类似于减幅振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