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ectreRF仿真mixer遇到问题

楼主(2009-05-17):
简单的单平衡吉尔伯特,仿真时候 PSS+PAC 扫LO的功率 看电压增益 竟然总是-100多。。。。。  用的是IF的-1harmonic 和RF的fre 输入LO 和RF均为2.4G  看的是IF的0 与RF2.4G的voltage gain  有问题没? 结果竟然是。。。。  单仿真pss的时候发现频谱也不对  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不加射频输入,跑个PSS先看看,偏置点对吗?
另外,LO 输入为差分,port的内阻应为100om,相应其匹配的电阻应为100om.(这对转换增益影响不大)

网友(2010-12-03):
双平衡吉尔伯特混频器,在DC仿真时,要加port么?

网友(2011-01-18):
我也想知道!

网友(2012-12-19):
回复 楼主:

    我也碰到和你一样的问题,我仿的是单平衡的混频器,用的是PSS+swept pac的方法,转换增益是负-400。你的问题解决了吗?如果有,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