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用轻触开关实现双稳态电路

楼主(2009-05-17):
电源输出电压为12V,我要用轻触开关来实现12V给1个灯供电的电路,(但是普通的轻触开关按下去是导通,松手是断开)我要实现按一下轻触开关并松开后电路持续工作,再按一下轻触开关并松开后电路断开的功能。请问大侠该如何设计最简单?麻烦贴个具体的设计电路图,顺便分析一下,小弟对模拟电路方面不熟,谢谢了!

网友:
用4013实现就行啦

楼主:
麻烦说具体一点吧,谢谢!

网友:
先去抖,再用双稳态触发器去控制继电器

楼主:
能不能贴个具体电路,谢谢了!小弟知识浅薄

楼主:
这个电路怎么样?还有我的输入电源是12V,请问这个电路中电容以及电阻应该选多大的才合适?CD4013可能还要吃掉一部分电压,这个电路输出电压大约是多少?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