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P 核

楼主(2009-05-18):
IP 核到底是什么啊?是不是用FPGA做芯片才用的到?我不是做IC的,只做一些控制或算法的工作。有必要学IP核的知识吗?

网友:
我也不懂 不过帮你顶

楼主:
相信这里应该有人懂吧

再等,呵呵

网友:
看个人理解了,一般情况下你可以理解成功能相对独立,完整的一个设计或者库,调用方便,
设计中的很多参数都是可配置的,以便应用在不同设计中。比如memory控制器就可以做一IP以便在不同的项目中重用。

网友:
个人理解,厂商或第三方提供的可重用(有些可以重新配置)、实现某一特定功能的模块(往往只是网表)就是IP核。理解的更广义一些,只要是可以重用的module都可以称作IP核。

楼主:
谢谢大家,越来越清晰了

那学会使用IP核是不是先要学会NIOS II 啊?NIOS II 和 IP 核的关系是什么?NIOS II 是用C语言写的吗?怎么能和FPGA联系呢?

网友:
你可以这样理解,NIOS II是一个IP核(软核),只不过这个核的功能是实现一个小的MCU,其他的外围也是一些IP核,他们的功能为实现IIC、SPI、PCI、SRAM、ETHERNET。。。。。,所以学不学NIOS II同IP核没有关系。还是那个话,广义上来说,你自己写一个FPGA跑马灯模块,也可以把它叫做IP核。

建议先用FPGA做一些小设计,理解一下硬件的构成,最好能够搭配一个外部的MCU做些东西,然后再搞SOC,这样可能理解的更清楚一些。

楼主:
FPGA可以做MEMORY吗?呵呵。不用再加个RAM什么的?通过VHDL程序就可以把在FPGA里做RAM?

楼主:
楼上的问题

有人回答吗

网友:
反正是可以实现某特定功能的,要用在学不一样吗

网友:
FPGA内部有SRAM,可以做MEMORY

网友:
正如楼上所说的,FPGA内部可以实现MEMORY的功能,你也说的很对可以使用VHDL来例化一小片RAM,如果实现大的RAM,你还是使用外部的器件吧。建议看一看数据手册。

楼主:
恩,这回明白了,呵呵

网友(2009-07-31):
depend on your design, you definitely not need to learn all those that you don't need.

网友:
直接点就是已经验证好了的   可以用的代码

楼主(2009-11-20):
恩,用的时候再看吧

网友:
just one module of RTL

网友:
回复 网友A:

FPGA里面有IP core的概念,意思是Intellectual Property,是FPGA厂商,提供给用户可以直接使用的一些组件~

IC里面有没有我就不晓得了。

网友(2009-12-30):
来这跟着一起学习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