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我做个数字锁相环

楼主(2009-05-18):
谁能帮我做个数字锁相环,要求用spartan3做,输入信号50赫兹,要求输入输出同频同相,毕设啊,先前弄过,都不能锁相,郁闷啊

网友:
你应该是学自控的吧?
要求你做几阶的锁相环呀?
你还是先推导传递函数吧。
其实实现很简单,但是要从理论上分析就要麻烦一点了。

网友:
看一下Phase-Locked Loops: Design, Simulation, and Applications (【作者】Roland E Best   【出版社】McGraw-Hill Professional   )
要实现你这个50Hz信号的锁相应该不难的。

楼主:
我是学电子的,以前没接触过FP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