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把Simulink中的模块转换成HDL语言?

楼主(2009-05-18):
请教,如何把Simulink中的模块转换成HDL语言?

网友:
一般模块不经过处理不能转换,可使用特定的库如dspbuilder等

网友:
不懂这个,曾经想学,一直都不可能了,没有那个经理

网友(2010-03-23):
可装dsp builder   调用里面的singer模块

网友:
DSP Builder可以,用过

网友(2010-05-29):
听说过,一直没成功,唉~

网友(2010-07-17):
装一个dsp builder就可以了

网友(2011-07-15):
dsp builder 怎么装?

网友:
利用DSP Builder画图,并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