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RF接收用频率合成器的频率

楼主(2009-05-18):
请教:
1. Mixer需要2.4GHz的本振频率。频率合成器采用2.4GHz 的LC VCO,还是采用4.8GHz的LC VCO, 经CML二分频得到2.4GHz的本振频率。哪种方案更好。
2. LC VCO输出是比较标准的正弦波,经CML二分频后,波形明显失真。所以2.4GHz的LC VCO经简单的buffer输出给Mixer, 波形为比较标准的正弦波。而4.8GHz CML二分频后,2.4G波形失真明显. 是否说明经过二分频这种方案不好?

谢谢!

网友:
1) if you are using quadrature mixer, it is better to have 4.8G L, with /2, you can get very accurate quadrature phase.
2) if you are using switching mixer, you don;t need perfect sinusoidal wave.

网友:
I prefer step-up by using low-frequency e.g 2.4G/3 = 800MHz and then extract its harmonics.

网友:
有待高手解决.可惜我是菜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