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RF接收用频率合成器的频率

楼主(2009-05-18):
请教:RF接收用频率合成器的频率请教:
1. Mixer需要2.4GHz的本振频率。频率合成器采用2.4GHz 的LC VCO,还是采用4.8GHz的LC VCO, 经CML二分频得到2.4GHz的本振频率。哪种方案更好。
2. LC VCO输出是比较标准的正弦波,经CML二分频后,波形明显失真。所以2.4GHz的LC VCO经简单的buffer输出给Mixer, 波形为比较标准的正弦波。而4.8GHz CML二分频后,2.4G波形失真明显. 是否说明经过二分频这种方案不好?

谢谢!

网友:
choose 1,
u should see the mixer IP3 not just judging it by its wave only.

网友:
我觉得那个二分频的方案是为了获取正交信号的吧,不然为啥要多此一举呢

网友:
在transceiver中,VCO的频率如果和transmitter的一样,VCO的频率会受到影响(frequency pulling)所以基本上VCO的频率会double

网友:
同意intercon的说法
另外,当LO的波形是理想方波的时候,噪声最小。经过CML分频后,波形通常会比较接近方波,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也比正弦波输入有优势!